求RGB信号layout指导

楼主(2015-10-12):
    请教一下大家,RGB信号走线时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只查到说尽量走等长线,相关的资料也找不全,谢谢

网友A:
    R,G,B还有两个扫描信号:行扫描和场扫描。

    这五根线最好是分别包地处理。

    如果有R,G,B总线,那么,R0-7,G0-G7,B0-B7,行扫描和场扫描信号都根据LCD_CLK的长度做等长,误差+/-300mil。

网友:
    阻抗控制75欧姆,有完整参考层

楼主(2015-11-13):
引用 网友A:
    R,G,B还有两个扫描信号:行扫描和场扫描。

这五根线最好是分别包地处理。

我用的好像没版主说的那么复杂,是VGA接口电路,用的是CM2009,现在出了点问题,做群脉冲测试时会黑屏,不知道是不是出在布局和布线,我应该从哪些地方入手查原因呢,请版主指教

    CM2009

    CM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