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基础问题,求教~

楼主(2015-10-13):
   有个基础问题请教~开关电源当HS MOS 关断,LS MOS 导通时 ,电流按照图中方向继续,可是如果电源本来就没有加负载呢?如果没有负载和输出电容,电感后面只按了FB 信号,这时测量输出 还是能测到设定的值吗?

网友A:
有个基础问题请教~开关电源当HS MOS 关断,LS MOS 导通时 ,电流按照图中方向继续,可是如果电源本来就没有加负载呢?

下管导通是电感放电的,电感左负右正,没负载哪么他就给电容充电了,FB也会检测到输出电压是升高的,反馈后会减小MOS导通时间的。

如果没有负载和输出电容,电感后面只按了FB 信号,这时测量输出 还是能测到设定的值吗?
当然能,后前面一样,电源是闭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基础问题请教~开关电源当HS MOS 关断,LS MOS 导通时 ,电流按照图中方向继续,可是如果电源本来就没有 ...

好的,谢谢回答,基本了解了,就是芯片会根据输出部分电压变化快慢调节占空吧?如果输出端无负载,功耗小,电压基本不变,那导通时间应该也很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