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6.6差分对怎么设置

楼主(2015-10-13):
    allegro 16.6的软件,在constraint中按照如下设置了约束,然后到routing中设置差分对并且选择了DIFF_pair这个约束,结果,差分对仍然是按照spac中设置的9mil间距执行DRC检查,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举例如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举例如下图

    我就是这样设置的,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举例如下图

    它总是按照net constraint中的space来执行,郁闷,怎么设置执行的优先级呢?

网友:
    建议你在 Min Line Spacing 这一项不要为空,也设个6mil 试试

网友:
    请在physical里设置,不要在electrical里设置

网友:
    学习了啊,设置差分对。

网友B:
    你要到Physical设置中把Min Line Spacing填上一个小于Primary的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到Physical设置中把Min Line Spacing填上一个小于Primary的数值

    非常给力,非常成功,非常感谢。
不过我记得以前不需要填写min line spacing这个参数的啊,再说了,默认就是0了,难道我记错了?!

网友:
    如果设置了Space约束或者默认的space数值大于Primary,就要设置这个参数。

网友(2019-08-13):
    赚威望赚威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