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关于电磁兼容,SI工程师能做什么?

楼主(2015-10-13):
为了电磁兼容,必须保证高速信号有完整的回流路径,正确的放置去耦电容与旁路电容,除了这些,SI工程师还有什么大的动作么?EMC有没有搞头?

网友A:
对于EMC,主要做去电源层谐振,开关噪声分析,节点阻抗不连续抑制。

网友:
EMC肯定是很有搞头的。对于SI和EMC来讲的话,理论是相通的,只是在具体的仿真和测试上有一些差异。EMC与SI还有一些相对立的点,这时就需要寻找一些平衡点。

网友:
要搞EMC,需要多年的SI、PI工作经验,也需要大量的测试,所以一般搞不了的;曾搞过EMI仿真,感觉没有测试太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于EMC,主要做去电源层谐振,开关噪声分析,节点阻抗不连续抑制。

一直不太理解的是电源层谐振分析是否只能做相邻两层之间的谐振?还是power和gnd之间任意隔了几层信号走线也可以做谐振分析?我在想电磁波在传播的过程中会被中间层这些走线隔断造成不连续,那么这些走线的存在Siwave在仿真时会考虑进去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直不太理解的是电源层谐振分析是否只能做相邻两层之间的谐振?还是power和gnd之间任意隔了几层信号走线 ...

会考虑进去。
所有的2.5D软件,只要你设置了要考虑就一定会考虑,但是你不要去和HFSS这类软件比,无可比性。
至于中间层有没有考虑,这么跟你讲,你想将那一层考虑为ref,那么其他层上到这一ref层的等效寄生参数都不一致,这是体现出来的谐振结果也不一致。
这和天线的馈点位置不一样有类似之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会考虑进去。
所有的2.5D软件,只要你设置了要考虑就一定会考虑,但是你不要去和HFSS这类软件比,无可比 ...

嗯,谢谢,解我心头之惑。还有一问就是谐振能否进行实测呢?假如不能实测,我想用HFSS做谐振分析进行对比,这时的激励又该如何加?

网友C:
单板整改emc工程师,整机emc整改工程师,两者各有不同,差别也很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嗯,谢谢,解我心头之惑。还有一问就是谐振能否进行实测呢?假如不能实测,我想用HFSS做谐振分析进行对比 ...

hfss的谐振分析是本征分析,不需要外加激励,建好模型切换到谐振分析模式下就可以了。

网友:
Hspice里面Wline模型中的R0,C0,L0是什么意思呢?

引用 网友A:
hfss的谐振分析是本征分析,不需要外加激励,建好模型切换到谐振分析模式下就可以了。

嗯,了解了。再好好研究下,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板整改emc工程师,整机emc整改工程师,两者各有不同,差别也很大

       我们公司,很多产品需要出口西欧,EMC是必过项目,我们也有一套简单设备,每次都是自己,通过加磁环之类通过,在做电路设计和PCB布局时候,我也尽量考虑进去,但是总是感觉是门外汉,理论方面书,看了些,总感觉很抽象,请问相关书本,像我这个情况,如何去增加理论方面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