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求助Hyperlynx9.0导入brd文件问题

楼主(2015-10-13):
请各位大神帮忙,Hperlynx9.0在导入BRD文件时提示license版本太低,请问那位大神有高一点的版本,我是使用mentorKG V11.4版本破解的,跪

求高版本……

网友A:
不会出现这个问题,把你的brd给我,我帮你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出现这个问题,把你的brd给我,我帮你试一试!

这个文件时机密文件,不过在Hyperlynx8.1上转换过来了,谢谢……

网友:
低版本的也可以的,不知能不能用高版本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