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将封装缺少value的封装快速批量加上?

楼主(2015-10-13):
    如果将封装缺少value的封装快速批量加上?

    例如在元件值的top丝印层加上?

    手动改太比较烦人

网友A:
    我的想法是寫個skill,
    方法如下:
    1.在Board file,先導出所有的封裝(Symbol)
    2.再讀取每一個symbol檔案,在Component Value/Assembly_Top層加入文字value,並存檔.
    3.在board file裡面,update symbol
    這樣應該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想法是寫個skill,
    方法如下:
    1.在Board file,先導出所有的封裝(Symbol)

    手动更改一些错误的封装确实蛮烦人的

网友(2015-12-08):
引用 网友A:
    我的想法是寫個skill,
    方法如下:
    1.在Board file,先導出所有的封裝(Symbol)

    这个办法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