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设备standby(休眠)模式问题,低功耗

楼主(2015-10-13):
我这是全志A20的芯片,测试了下
1、normal standby模式:100-140mA。

2、super standby模式:14mA。
3、normal standby的模式我们客户无法接受,我们客户想用super standby模式,保证GSENSOR正常工作,并通过监测GSENSOR震动唤醒设备,有人做过类似低功耗休眠的吗?这种能否实现?

我觉得首先要保证gsensor工作的话,要电源和I2C通信,电源的话可考虑加mcu提供,但是这个I2C怎么实现呢?小弟请教请教各位!

网友:
可以通过gsensor的中断输出来出发mcu,然后i2c通讯

网友A:
平时休眠,通过 gsensor的中断来唤醒A20的,然后i2c通讯 ,gsensor电源要常供,中断要接能休眠唤醒A20的口上,  gsensor的中断在软件中要设置一个阀值,大于阀值的震动才会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时休眠,通过 gsensor的中断来唤醒A20的,然后i2c通讯 ,gsensor电源要常供,中断要接能休眠唤醒A20的口 ...

那休眠的时候I2C不能通讯,也就是Gsensor不工作了,那他怎么判断震动?

OrangeJD 講的那個做法,但你要找一根能喚醒 CPU 的管腳來接。^_^

网友:
放一个低功耗的MCU吧  保证MCU和G-sener一直工作,让MCU去唤醒A20。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休眠的时候I2C不能通讯,也就是Gsensor不工作了,那他怎么判断震动?

不用担心I2C 休眠不工作的问题,因为你开机后,对GSENSOR 已经初始化操作了,它自己会记录工作状态,并按你要求动做,  它在系统休眠后,遇到大于阀值的震动就会产生中断, 详细你要和GSENSOR FAE沟通,看驱动上怎么去做,硬件上简单。

网友:
A20 有几个GPIO口是接在RTC电源domains,可以在机子在super standby模式下唤醒系统,让gsensor (电源要有)的INT pin接到此处就行了,

楼主:
硬件已经确认OK,但是软件资源好像有限,调不出来的样子,业务说没有FAE,用的是BMA250,,,大家有别的介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