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批量换元件时出错 求救!!!

楼主(2015-10-13):
之前可以换的,现在不行,不知知道什么原因!

新老元件在同一个库里在同一个工程项目下的

新老元件在同一个库里在同一个工程项目下的

楼主:
我解释下:将原理图中所有A元件是电阻1K0603,它在库里的名字( Design Item ID)是RS/1K/0603; 我要换成B元件2K0805,这个元件在库里的名字( Design Item ID)是RS/2K/0805,这是两类不同的元件,所以其属性不一样他在元件库里面的命名也不一样,我就在直接在相似项中修改 Design Item ID改成RS/2K/0805,本来应该就可以直接换过来的,现在换不过来,出现如上图一样的错误

楼主:
请各位帮帮忙,几百个元件一个一个换会很麻烦的,希望我碰到过的给个建议!

楼主:
没人遇到过

楼主:
帮忙看看是否有问题

在控制面板--程序中的界面

在控制面板--程序中的界面

环境变量

环境变量

网友:
你说的以前可以换,是用的是其他版本的AD么?
你先试试单个换有没有问题。
应该不是软件的问题,应该是你操作有问题。

网友A:
要进行如此操作首先要确保:需要替换的元件与目标元件在同一个库里面;如果不在,以需要替换元件的库位准。

操作步骤如下:
1:选中需要替换的元件 Find similar objects,注意这里要勾选select match;
2:在条件中选择Library和design item ID 确保需要操作的元件在同一个库中;
3:输入目标元件的design item ID 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进行如此操作首先要确保:需要替换的元件与目标元件在同一个库里面;如果不在,以需要替换元件的库位准。 ...

谢谢大侠,原来是新老元件不在同一库中(库源名不一样)!我糊涂的认为把原理图中生成的元件库与新元件库放在一个库里就可以,而是要与原理图中元件的来源库名要相同才行,

原理图生成的库以及新元件放在SCHLIB_Dongxin,而老元件的来源库是00.SCH

原理图生成的库以及新元件放在SCHLIB_Dongxin,而老元件的来源库是00.S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