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D导入PCB时元件焊盘和丝印不在同一面

楼主(2015-10-13):
AD导入PCB后,元件的丝印都跑到Bottom Overlay了,库封装丝印在topoverlay,这是什么问题?

正面丝印为白色

正面丝印为白色

网友A:
如果PCB跟 lib在一个工程下面 你在lib下面 找到反掉的封装 确定 丝印在top overlay之后 update current footprint试试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PCB跟 lib在一个工程下面 你在lib下面 找到反掉的封装 确定 丝印在top overlay之后 update current foo ...

删掉,重新导就行了,update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