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长走线时 红绿灯 SPHASE RDLY分别什么意思

楼主(2015-10-13):
如图所示,走等长线时,右下角有2个红绿灯条,请问分别代表什么意思? SPHASE和 RDLY

网友:
Static Phase Tolerance  这个约束设置了两根差分线之间的差值
Relative Propagation Daley  这个约束设置了match group的等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犀利....

好久没上线 你果然在成为版主的路上越走越远了啊~~~

网友(点评):
哈哈,顶顶帖子而已,跟版主比差距还是很明显的...

网友B:
楼主,你这两个红绿框设置哪里后才会显示在屏幕上?(不移动线的情况下还显示在屏幕上,我的只有我鼠标移线时才看的到这个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这两个红绿框设置哪里后才会显示在屏幕上?(不移动线的情况下还显示在屏幕上,我的只有我鼠标移线 ...

我也是移线时显出来的,没做什么设置

网友:
一个是差分对等长,一个是差分对组内等长

网友:
不错!2楼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