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 .pcbdoc档案请帮忙转出DXF,要是能转成.brd就更好了

楼主(2015-10-13):
    我平时用的是allegro,今天找到一个.pcbdoc档案 打不开哦,哪位大侠帮忙转下,能转成.brd的最好,dxf的也可以,万分感谢!

网友A:
只换成DXF了 要改成BRD的话 好像有PADS比较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换成DXF了 要改成BRD的话 好像有PADS比较方便~

十分谢谢,我先导进去试试看

楼主:
      谁可以告诉我这个板子的板框是多大?   Emerson同学虽然帮忙导出了一个DXF,我习惯性的用MM导入但是大小比例看上去不对,我不确定是用CM导入,还是INCH导入?哪位同学帮个忙看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谁可以告诉我这个板子的板框是多大?   Emerson同学虽然帮忙导出了一个DXF,我习惯性的用MM导入但 ...

263*273mm

网友B:
在AD中可以直接量的,快捷键R+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AD中可以直接量的,快捷键R+M

谢谢。  我没装AD

网友(2020-02-09):
我也想知道怎么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