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ture 求救

楼主(2015-10-14):
capture的sch文件 .dsn突然变成.dsnlck了 ,.dsn文件也不见了, .dsnlck文件不知如何打开,各位有遇见过的吗?不然原理图就要重新画了!

网友:
.dsnlck 是用來標註這個 DSN 已經被使用鎖住。無法使用 .dsnlck  文件來還原。
DSN如果不見,只能用DBK 這個備份文件來回復。直接將DBK改成DSN即可。
如果DBK都不見那真的需要重劃ORCAD原理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