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5V转3.3v 开关波形如图,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5-10-14):
上电的时候,会吱~~的响一段时间,波形如图?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上电振荡了,这个是SW的波形,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振荡了,这个是SW的波形,对吧。

是的,是SW的波形,用电子负载测试了下,大概是轻载高效模式下的波形,加大负载波形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是SW的波形,用电子负载测试了下,大概是轻载高效模式下的波形,加大负载波形就正常了

那就不管他嘛,在SW那加RC可以消除一部分,但是会引起功耗增加。

网友:
DC-DC轻载时大多会这样的波形,就是类似打嗝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是SW的波形,用电子负载测试了下,大概是轻载高效模式下的波形,加大负载波形就正常了

不用担心,这是电源处于DCM模式状态。正常现象。应为你的负载电流小于1/2 Ip-p就会出现这个现象

网友:
轻负载情况下DCM现象,测量输出端应该是零点起来的斜线吧

网友:
你的5V是怎么产生的,外部电源直接提供?我之前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5V转3.3V,波形也和你的差不多,调了很久,最终发现是12V转5V的输出电容容值不合理导致的(原本设计DCDC12V转5V,输出用的470uF+100n0F,最终验证47uF是最好的,输出电容越大效果越差.这个输出容值Datasheet里面有计算公式,并不是越大越好).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2015-11-23):
学习 习惯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