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 Layout Guide PCB指导手册

楼主(2015-10-14):
DDR Layout Guide PCB指导手册

网友:
感謝分享。不過現在全都上DDR3了,ddr4也有大神在做了。

网友:
不错,也是有参考价值的

网友:
DDR2与DDR3layout方面有啥不一样?(特别不一样的地方)

楼主:
目前我做的最主要是走线拓扑不一样,T型跟Fly-by的区别,然后就是电源,跟OD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