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串口指示灯问题

楼主(2015-10-14):
大家串口指示灯是如何设计的?
这个电路串口指示灯为什么都用两个pnp管?

网友:
这样做都是为了最小限度的降低灯对通信的影响,但我觉得一个三极管也行

网友:
    第一個做放大管使用,第二個做開關管使用,   有這樣分析的嗎?

网友:
    根据串口协议,总线空闲时,输出为高电平,后面的楼主自己想想...

网友:
    主要减少对串口传输的影响

网友:
    感觉好浪费

网友:
    和信号电平相对应。一个会反向!

网友:
    一个也是可以的,仅仅是个人爱好问题。

网友:
    第一个三极管处于放大状态,在这个电路中完全没有必要让三极管处于放大状态,感觉电路设计的不够精细,串口也没有防护。

网友:
    用二個PNP作為同相位亮燈,在二個PNP的中間加RC做延遲。

网友:
            感觉浪费了,4#,7#说的电平问题完全可以用NPN替代,所以我觉得是个人习惯。

网友:
    减少对串口信号的影响,另外两个三极管中间的是RC电路,延长LED灯的亮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