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用skill批量修改差分对的名字

楼主(2015-10-14):
请路过的高手指点一下,如何用skill修改差分对的名字而不改变其dbID?十分感谢

网友:
你的目的是,修改差分对名字后,依旧能选取到这个差分对?参考 db = axlDBFindByName('net "GND")
这个函数返回的是component

网友:
或者也可以参考axlSelectByName这个函数,其中包含DiffPair的选项
axlSelectByName (
    t_objectType
    t_name/lt_name
    [g_wildcard]
)
⇒ lo_dbid/nil
Object Type Item the function finds
"NET" net name
"COMPONENT" component name
"FUNCTION" function name
"DEVTYPE" device type name
"SYMTYPE" symbol type name
"PIN" refdes.pinname
"REFDES" find symbol by refdes name
"COMPREFDES" find component by refdes name
"GROUP" find group by name
"BUS" find bus by name
"DIFF_PAIR" find differential pair by name
"XNET" find xnet by name
"MATCH_GROUP" find matchgroup by name
"MODULE" find module by name

You can use wildcards with this function:
 “*” matches any sequence of zero or more characters.
 “?” matches any single character.
 “\” is used to send a special character, for example, \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