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天线的个小问题

楼主(2015-10-14):
    把一个pcb天线的2.4G模块贴在一块PCB上,PCB上对应的天线区域没有做挖空处理,这样对天线的影响大不大呢

网友:
    应该是有影响的

网友:
    会影响极化特性。

网友(2015-12-03):
    影响非常大

网友:
    如果模块的底部原来部分没有铜的地方贴到你的板上后天线下面铺满了铜,那么天线就变成了微带线,几乎完全失去了天线的效果。

网友:
    影响很严重,底下的铜会屏蔽天线的辐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