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DO分压电阻的问题

楼主(2015-10-14):
以AIC1084为例,之前设计分压电阻时,RF1都是按照VREF(1.25v)/Minimum Load Current(10MA)=125欧姆来获得RF1的最大值。例如取RF1=125,RF2=205就可获得3.3V 电压。这次看到有设计采用RF1=453,RF2=750(以前的设计遗留),量测电压也输出了3.31V。
不知道这个分压电阻取值对输出影响有多大?该如何考虑?有谁做过这个方面的实验?一般都是先固定RF1的值,再来设计RF2的值,那么
这个最小负载电流10MA是否具有决定意义?菜鸟一枚,望大神指点。

AIC1084

AIC1084

网友A:
你会空载吗?不空载,仅考虑这分压电阻干哈呢。

网友:
Minimum Load of LDO

网友B:
不空载,就没问题。但是空载,电阻选择大了,IC工作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会空载吗?不空载,仅考虑这分压电阻干哈呢。

不会空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空载,就没问题。但是空载,电阻选择大了,IC工作不稳定。

就是说这里的最小负载电流是针对空载下的情况为稳定IC而提供的么?

网友:
取样电阻取值的大小,影响电路的响应时间的,   也会影响稳压精度的,  老师原来推荐我们 电阻上的电流选择大于ADI输入电流的10倍比较合适。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说这里的最小负载电流是针对空载下的情况为稳定IC而提供的么?

YES

这是针对负载变化比较大的。
例如:我用这个LDO给一个单片机供电,平时单片机工作有几十mA电流,此时LDO正常工作;如果我单片机做了休眠功能,当单片机休眠,可能单片机只需要1mA电流,此刻如果使用该LDO,电阻没有选择好,就有可能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YES

这是针对负载变化比较大的。

那这么说的话,我的主机不存在休眠的状态,只需要满足公式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这么说的话,我的主机不存在休眠的状态,只需要满足公式就可以了。

可以这么说~~~~

但最好还是按照datasheet的上面画图吧,如果不差那么点功耗。毕竟,万一以后有人COPY你的图,会不会被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这么说~~~~

呵呵,这个并不是我设计的,一般我都是按照datasheet的要求设计。以前人设计遗留的。

网友:
电阻值只要满足远大于Iadj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支持你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