删除同一坐标下多余过孔的skill

楼主(2015-10-14):
描述:同一坐标有多余一个via时,运行该skill,框选via区域,即可将多余的via删除,只保留一个
加载命令:load("DeleteRedundantVia.ile" "chuchiwolong")
运行命令:DeleteRedundantVia  (可以自己设置快捷键)

网友:
    楼主,这个SKILL不错,看到你那一身肌肉,就知是杠杠的!谢谢!

网友A:
    谁会同一个坐标下放两个过孔?

网友:
    听起来好强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会同一个坐标下放两个过孔?

    你多画一些板子会知道什么情况会有重复过孔的

网友B:
    要坐标完全一致才行的话,那不是得完全重叠,还是说稍微重叠的也可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坐标完全一致才行的话,那不是得完全重叠,还是说稍微重叠的也可以呢,,

完全重叠。PCB复用的时候容易造成这种via重叠的情况,有时候一个坐标重叠了几十个过孔。这种情况这个工具很好用。
你说的稍微重叠的是另一种情况,可能会导致制程问题。这个工具也好编,以后编出来了我再发出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完全重叠。PCB复用的时候容易造成这种via重叠的情况,有时候一个坐标重叠了几十个过孔。这种情况这个工具 ...

    希望楼主这个工具不但能删还能查看有重叠关系的过孔(不完全重叠的)并高亮,然后删除,,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希望楼主这个工具不但能删还能查看有重叠关系的过孔(不完全重叠的)并高亮,然后删除,,

    不完全重叠的高亮很容易,但是删除,怎么判断哪个才是需要删除的,哪个需要保留的??

网友:
    超级棒的skill,多谢分享

网友C:
    如果同一坐标有两个不一样的孔, 那会删哪一个呢

网友:
    想学习 skill 但不知道 从何入手,请大神指点 ,有系统的资料 或者 书籍吗?

网友:
    非常實用的資料5

楼主(2015-11-16):
引用 网友C:
如果同一坐标有两个不一样的孔, 那会删哪一个呢

那就不能自动删了,必须用户判断删除

网友D(2016-11-12):
allegro软件自带的dbdoctor.exe就能直接删除重叠过孔,为何还需要另外写skill?

网友:
    没有下载权限。。~~~~(>_<)~~~~

网友:
    每次使用的时候都要加载命令么?

网友:
    怎么才能下载?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不能自动删了,必须用户判断删除

    我觉得自己判断删除更好,例如在HDI中需要辨别是盲孔保留还是埋孔保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allegro软件自带的dbdoctor.exe就能直接删除重叠过孔,为何还需要另外写skill?

    请教如何操作?

网友(2017-06-07):
    画过孔画错的时候还是很有用的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2021-10-26):
厉害了,有没有APD版本的

网友(2022-03-24):
先下載看看,現在非常需要這個功能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