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等长,差分对的其中一根线绕蛇形线?

楼主(2015-10-14):
为了差分对的两根线等长,其中一根线走蛇形线,这样合理不?

网友:
    等長比較重要,

网友:
    绕的位置很重要,原则是哪里不等长就绕哪,一般是靠端口处

网友:
    等长比等距重要

网友:
    在他们不等长的地方绕就可以了。经常这样的。

网友:
    看你怎么绕喽

网友:
    绕过之后建议线距不要超过正常间距的2倍

网友:
    等长是绝对的吗?相差几个MIL可以吗?

网友A:
    不合理,应该同时满足等长,并且尽可能耦合。

    没有严格耦合

    没有严格耦合

    等长耦合

    等长耦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合理,应该同时满足等长,并且尽可能耦合。

同意楼上的,对于差分信号来讲,耦合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如果在等长和耦合之间选一个,我觉得耦合更重要

网友:
    合理,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合理,应该同时满足等长,并且尽可能耦合。

    恩,最近在博通的器件手册里也看到,不要用蛇形走线来实现等长。

网友(2015-11-23):
    合理 等长的目的就是为了阻抗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