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四层板,元件在顶层,滤波去耦电容在底层

楼主(2015-10-15):
该怎么布局和画板?

楼主:
难道从芯片脚出来打一个孔,然后连到电容,在从电容另外一端连到电源?(没办法 ,板子放不下只能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从芯片脚出来打一个孔,然后连到电容,在从电容另外一端连到电源?(没办法 ,板子放不下只能这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麻烦再问一个问题,四层板打孔,我是安装以前那样设置的啊,为什么打孔是1-2层,我设置了是TOP - BOTTOM啊。是哪里没有设置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麻烦再问一个问题,四层板打孔,我是安装以前那样设置的啊,为什么打孔是1-2层,我设置了是TOP - BOTTOM ...

    解决了,忘了把走线设置了  结果还是在GND 设置了就好了,谢谢

网友:
    其实这样去耦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