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按健长按f无效.短按有效.是哪里有问题

楼主(2015-10-15):
if ((key==0)&&(flag==0))
              {
                  delay(5);

                if ((key==0)&&(flag==0))
                      {
                           flag=1;
                            while(!key)

                                 bb++;// 计时
                               }
                           if  ((bb<500)&&(key==1))//短按
                                 {
                                   num++;

                                   if (num>=3)
                                   num=0;
                                    bb=0;

                                    }

                             if  (bb>=500)//长按
                                   {
                                    temp++;
                                     if (temp>=2)
                                      temp=0;
                                       bb=0;

网友:
bb定义成什么类型的?

网友:
    if  (bb>=500)程序可以进入这里吗?仿真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几MS调一次
//供参考
void BUTTON_CHECK(void)

    if(PORT_BUTT_IS_L)
    {
      BUTTON_TRIP_COUNTER++;
         if(BUTTON_TRIP_COUNTER>=500 && !BUTTON_TRIP_DOWN_LONG)  //长按

             BUTTON_TRIP_DOWN_LONG=1;   //长按执行
    }
 }
    else
    {
    if(BUTTON_TRIP_COUNTER>=3 && !BUTTON_TRIP_DOWN_LONG)  //短按,键释放执行
        {
             //执行功能

        BUTTON_TRIP_DOWN_LONG=0;
        BUTTON_TRIP_COUNTER=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