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XDATABOOK 共享的问题想请教一下大家

楼主(2015-10-15):
我已经建好了 DATABOOK , 把它放在了服务器共享盘上,ODBC  CONFIG 都配置好了 , 希望达到一个大家画逻辑图时可以同时调用这个DATABOOK,
但发现一个问题: 一个人打开了dxdesigner 的 databook  ,另一个人在另外的电脑上  dxdesigner  就打不开databook里的表了。

不是道大家是怎么达到这个共享的效果的啊

网友A:
个人推测原因:databook的数据源如果是Excel文件,默认情况下他不支持多人共享打开的。解决方法:
1:可以直接用数据库做数据源,
2:或者把Excel文件链接到Access,用Access做数据源;
3:或者设置Excel,让他支持多人共享打开,Excel2013中,审阅->共享工作薄。
这些我没试过,你试试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推测原因:databook的数据源如果是Excel文件,默认情况下他不支持多人共享打开的。解决方法:
1:可以 ...

目前数据源是ACCESS 格式的,不过是从excel表格导入的。用这个access表做数据源 就是会出现另一台不能打开的问题。
现在我处理了一下access表 进行了分拆,变成前后两张表,其他工程师都链到前表,这样貌似解决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