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2014 微带仿真3D模型打不开

楼主(2015-10-15):
在做一个微带传输线仿真的时候,EM 都设置好了,想打开3D功能看看,结果打不开,请问大神这是什么原因,是软件没有装好吗?

网友:
有可能,提示你与管理器的没有连接通信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是前版本没有清理干净,谢谢!

楼主(2015-11-28):
老毛病又患了,好像是升级了360,修复了一下系统漏洞,又打不开了

楼主(2016-12-15):
原来是系统防火墙在作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