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些电路里面是这样的两个晶振。这个是为什么?

楼主(2015-10-15):
    这个两个晶振实在看不懂?求解释!!!

网友A:
    别人估计是两种封装的晶振吧  看采购情况可以进行选焊咯

网友B:
    兼容设计,兼容不同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人估计是两种封装的晶振吧  看采购情况可以进行选焊咯

哦对啊= =。
    我怎么就忘记兼容设计这种东西了。
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兼容设计,兼容不同封装

哦对啊= =。
我怎么就忘记兼容设计这种东西了。
    谢了!!!

网友:
    看这个封装感觉是一样的,画一个也行的,换得时候注意就行了。

网友:
    第一次看到怪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