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GPA 管脚指定电压

楼主(2015-10-15):
各位好,我最近调试一块XC6SLX4 的FPGA 单板。里面用AMS1117-3.3 和AMS117-1.2给FPGA 供电。刚开始时候输出正常。过一会儿后3.3v电压一直往上涨。比如刚开始100mA,3分钟后可能300mA了。这时候输出就不正常了。我想问一下我的程序里面UCF 没有指定管脚电压标准。这会有影响么。谢谢。  G9 G: j2 d0 G

网友:
    是电流往上涨把电压拉低了,然后达不到工作电压

楼主:
    我看了供电电流是可以完全提供的。估计是芯片被我烧坏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