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串扰的问题

楼主(2015-10-16):
想问一下这个V1最后中间一段平的是咋回事

网友A:
你的图形下面写着X-axis为沿线电位,那这个沿线电位是个什么量??
没太看明白。这是什么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图形下面写着X-axis为沿线电位,那这个沿线电位是个什么量??
没太看明白。这是什么资料?

上面是英语原版的图,我想应该是随着线长的变化吧,这本书是Signal Integrity - Simplified    By Eric Bogatin,李玉山翻译的。搞不懂中间那条直线是什么引起的

网友A:
好久没看过这份资料了。。。
这个是告诉你,静态线上获得多少串扰,攻击线就损失多少信号能量。
所以这个直线持续的时间和远端串扰持续的时间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久没看过这份资料了。。。
这个是告诉你,静态线上获得多少串扰,攻击线就损失多少信号能量。

还是不太懂,攻击线损失了能量和出现一段直线有什么关系。。

网友A:
0.5+0.5=1
FEXT是反向于攻击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0.5+0.5=1
FEXT是反向于攻击源

不好意思,太笨,还是不太懂,您看我这样理解是不是对的:FEXT对线1的串扰和线1原始信号叠加的结果就出现了中间的直线,也就是说FEXT反作用于线1的结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太笨,还是不太懂,您看我这样理解是不是对的:FEXT对线1的串扰和线1原始信号叠加的结果就出现 ...

线1是个静态线,电压始终为0,所有叠加的能量来自于攻击线,而对于入射的远端来讲,其串扰得到的信号方向与攻击线得到的入射电压方向要相反。
所以静态线得到了多少电压,相应的攻击线上就有一个与之方向相反的幅度相同的电压衰减掉,所以你可以看到,上升沿完成过程中会出现与线1镜像的信号,之后静态线获得的电压幅度减小,攻击网络的能量又回到正常状态。至于中间持续的长度也是与静态线上获得的电压幅度一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1是个静态线,电压始终为0,所有叠加的能量来自于攻击线,而对于入射的远端来讲,其串扰得到的信号方向 ...

不好意思!这么久没回。我觉得您把这个问题的因果关系搞颠倒了,是因为攻击信号产生的远端串扰,而您的解释着重在远端串扰怎么对攻击信号的影响。我最近看了一些书,觉得攻击信号中间出现是因为做了源端端接,这样在源端测的的信号就是阶梯上升的。如果做单根线仿真,在源端阻抗匹配,测的信号就是这样的,而和第二根静态线上无关,不知道这样理解多不对,望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