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DDR时,有ESD器件要怎么绕

楼主(2015-10-16):
绕DDR时,有ESD器件,网络名不一样了,怎么绕?求大虾解决

网友A:
    直接连一起,绕完后再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连一起,绕完后再删

那岂不是要改网络名

网友B:
    ad15有xSignal可以解決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15有xSignal可以解決

    这个是T点等长的吧,这种情况下如何等长(网络名不一样的情况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是T点等长的吧,这种情况下如何等长(网络名不一样的情况下)

这种情况下

网友B:
    透過嚮導創建xSignal,再對xSignal或是xSignal下Length規則

网友(2016-01-19):
引用 网友B:
透過嚮導創建xSignal,再對xSignal或是xSignal下Length規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