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关于仿真软件的疑问

楼主(2015-10-16):
我们知道,sigrity power si和siwave以及HFSS都可以提取S参数,siwave也可以自己设端口,为什么仿真的时候,我们一般先从siwave里到处模型再在HFSS里设端口呢?为什么不直接使用siwave跑。是因为仿真精度的影响还是别的原因?

网友:
以前看过一篇文章,说的是5GHz以上以HFSS为准,以下两种都可以。

网友A:
siwave算法限制了其准确性,但是其计算速度要优于hfss

楼主:
引用 网友A:
siwave算法限制了其准确性,但是其计算速度要优于hfss

多些解答,有一种说法是siwave和power si是2.5D,不是三维的,这个2.5维是舍意思?

网友:
2.5维即有一个方向是以理想的固定了的线性定向矢量分析的,适用于TEM波,即横截面激励都可用2.5D达到较高的精度。
3D的话,你就猜得到了咯,三个维度都是精准的矢量分析,自然更接近现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