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F导入到pads中显示超出最大数据库坐标值

楼主(2015-10-16):
可能是单位不对,但是pads中也没允许改单位啊,怎么弄呢

网友A:
    直接在cad里用公制再保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在cad里用公制再保存

    关于吧导入的dxf的2D线变成边框的问题,我选中边框后右键关闭,为什么原来的线没成一个闭合的图形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于吧导入的dxf的2D线变成边框的问题,我选中边框后右键关闭,为什么原来的线没成一个闭合的图形呢

    一些复杂板框是这样的,让结构帮你在cad直接闭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