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皮与无网络过孔间距设置

楼主(2015-10-16):
在PCB中有个无网络的过孔,被调用作固定孔,需要挖空周边铜皮;在之前的版本中别人是操作出来了的,但是我试了一下,发现除了isvia,不知道要怎么约束;请教:在无网络无属性的条件下,该如何设置铜间距呢?其他的规则针对他要如何设置呢?

网友A:
    直接画个禁布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画个禁布区

    额 禁布区也是个办法 但是我的板上有很多这种点位的话要如何处理呢?而且我在之前的图上并没有看到禁布区,比较好奇他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
    先给这个过孔设一个网络名(当然不能是地的网络了),重新灌铜后,在取消过孔的网络,这也可以达到隔离的目的

网友:
    可以单独设置一条规则来实现(如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