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ansoft designer导入IBIS模型求教

楼主(2015-10-16):
10金币
附件包含有相应的schematic。由于导入的ibis model都是只有一个pin的不知道如何使用外部电源。
所以就直接把ibis model导进改为库中的symbol,发现1处有输出,2处为一恒定的极小的电压!
还望大神能够指点,关于ibis在ansoft designer的导入问题!!!
拜谢!!!

最佳答案

楼主:
以上图示参照designer的例子做的!!!望大神解惑!!!

网友A:
8.0以后的版本导入后的symbol没有enternal power pin不代表不能外部接电源。
双击进去找到power选择external,power_pin选择你DC source的网络名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以后的版本导入后的symbol没有enternal power pin不代表不能外部接电源。
双击进去找到power选择extern ...

如图的意思吗?

楼主:
先谢谢了!
有问题再向您请教!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