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机械地,共模电感是否必要?

楼主(2015-10-16):
新手请教。小弟对这方面不是太理解,也找过一些相关资料,共模电感都是和Y电容一起用的,通过二者计算截止频率。如果没有机械地就没法放置Y电容了,那如何来计算共模电感的取值呢。另外各位大神可不可以给些成熟的车载设备的电源设计部分研究研究下呢,先谢过了

這個問題和「沒有公安是不是就可以犯罪?」一樣的經典。>_<|||

网友:
请问机械地指的是保护大地么?

楼主:
@xiaoyu19890210 嗯,反正我是理解成大地的~

网友:
有必要,具体的计算方法您可以找资料查看下。

网友:
       我个人觉得有必要。共模电感一般是用在差分信号线上,当差分信号通过共模电感时,共模干扰被共模电感滤除。在我的理解里,好像不一定是和Y电容共同使用。欢迎探讨。

网友:
    谁说非要和Y电容一起用啊

网友:
    非常有必要用,实际感受一下共模电感的作用

楼主:
@菩提老树 ,@IterSu ,@flywinder ,@wangshilei ,非常感谢各位的回复,不过还是没搞懂,这种情况下如果知道干扰的频率如何取电感的值呢,或者说如何通过电感值来算截止频率?

网友A:
    为啥回复不给威望值呢,说的好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回复不给威望值呢,说的好好的

应该是每天有上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