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5-10-16):
1金币
DC DC部分。芯片用的是SY8252.求大神指点,后面的输出电容我用47UF的电解电容,满载0.3A电压还是3.3左右,但纹波比较大,如图。用样板的22uf的贴片电容纹波小了,50mv左右,点满载加到0.3a时,电压2.8V,后来把电容换到电感和跳线的位子,电压3.15V。现在要求纹波50一下。电压不能下降。{我把样板的所有元器件都换到我的板子上来了,还是有0.15V的压降}求大神帮忙!

楼主:
图片 芯片资料

网友A:
这个电源layout有点问题吧,电感之后紧接着就要是输出电解电容,然后是瓷片电容,再然后再是反馈回路,这样功率回路可以小点,同时电感中波动的电流也不会对反馈回来造成影响,现在电感中波动的电流对反馈有影响,会造成在不同的负载电流下,输出电压漂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源layout有点问题吧,电感之后紧接着就要是输出电解电容,然后是瓷片电容,再然后再是反馈回路,这样 ...

大神说的对,但是我把输出电容放电感后,反馈前了。就是说压降小了,但是还是达不到3.25-3.3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说的对,但是我把输出电容放电感后,反馈前了。就是说压降小了,但是还是达不到3.25-3.3

把那个0.1uF的电容也放到输出电容后,反馈前试一下,注意减少0.1uF电容焊接引脚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