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lotherm XT加风扇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5-10-16):
各位大神好:
     由于以前没仿过加风扇模型,最近有一个新项目需要加风扇,自己设置了一下,仿出来感觉有点问题,想求助一下各位大神,具体问题如下:
1.此项目主板部分功耗不到10W,主要是电源部分功耗较大,有200W左右,目前加了两个40*40*20mm的风扇,风扇用抽风,具体可见下图:

2.仿真完成后两风扇间的粒子流图见下图,感觉只是从左边风扇抽风到右边右边,没有对内部进行抽风;而且仿真耗时很长,30万网格用了5个多小时,且仿真时的曲线图也很怪,波动很严重,具体可看下图:

3.如下是风扇的设置属性截图,麻烦大家帮忙看下设置是否有问题,谢谢。

目前主板温度好像还比较正常,芯片都在70-90之间,PCB板温度在70-80度左右,电源的散热片110左右,麻烦问下这种情况风扇有工作么?
另:怎么看风扇是抽风还是吹风?我好像没有找到地方设置这个东西
跪求各位大神回复,拜谢~~~~

网友:
在drawing里面可以进行设置的

网友:
看你了你的设置,风扇的power ,材质之类的可不设,

楼主:
仿真出来有个风扇一直没有工作,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流量和静压填反了吧

网友(2016-03-04):
1、电源200W,是指电源的输出能力是200W,还是电源自身的损耗就有200W?
2、蜂窝孔直接用开孔率,网格数量会少很多。
3、SFP画个长方体代替,用详细结构模型就是作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