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兴福ADS2008射频电路设计与仿真实例

楼主(2015-10-16):
做低噪声放大器时候,ATF54143,按照书上的讲解,自动生成了版图component,然后加进去了原理图中,加器件的时候器件尺寸为何比component中留的位置大的多啊?请徐兴福老师和高人解答,多谢。

楼主:
情况如图所示:

网友:
    看你的图是没有正确的添加封装!仔细看书分装选贴片的,封装形式LQG18,。在第179页!图5-18!先预览和书中的形状一样在再添加。
    射频电路设计需要有一定的硬件功底,你设计PCB板,可以先看看Altium Designe的教程,论坛Altium区有。明白PCB设计流程才能设计出有用的板卡。

网友:
在momentum生成器件有个模型大小设置,默认是1,你放大缩小都可以。

网友(2015-12-19):
为什么官方网站的ATF-54143的模型导入做直流分析时算出来的值与书上描述的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