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P的JTAG的5脚的电平是什么?

楼主(2015-10-16):
 这个是DSP2812的JTAG引脚定义,我看到有的地方5脚接的是5V电平,我想问下,3.3V或者是5V是不是和芯片有关,还是和仿真器有关,如果都是接3.3V的话,模拟的3.3VA和数字的3.3VD该接哪个?为什么?能找到比较可靠的证据最好,谢谢大家了。
附一张5V的电路。。。

网友A:
接口信号电平参考电压一般直接连接Vsupply,这是个强制标准,主要参考芯片的Vsupply

楼主:
你好,如果是参考芯片的Vsupply,在哪里看呢?还有,同样是TMSF2812,这个芯片不都一样嘛,为什么会有不一样的电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口信号电平参考电压一般直接连接Vsupply,这是个强制标准,主要参考芯片的Vsupply

你好,如果是参考芯片的Vsupply,在哪里看呢?还有,同样是TMSF2812,这个芯片不都一样嘛,为什么会有不一样的电路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如果是参考芯片的Vsupply,在哪里看呢?还有,同样是TMSF2812,这个芯片不都一样嘛,为什么会有不一 ...

很简单,你细心看看JTAG的5脚接到目标板的哪个引脚你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你细心看看JTAG的5脚接到目标板的哪个引脚你就知道了

额,我是自己在画电路板。。。不是拿来一块开发板可以直接测的那种。
因为我看了很多关于TMS320F2812的原理图资料,结果发现有的原理图JTAG5脚是接的5V,有的是接3.3V,所以这就让我迷惑了,不知道自己画的时候该接哪个,原因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我是自己在画电路板。。。不是拿来一块开发板可以直接测的那种。
因为我看了很多关于TMS320F2812的 ...

怎么说不明白呢,你得看用JTAG调试的板子的IO需要多大的电平,一般用JTAG来调试ARM板吧,那块ARM板IO需要多大的电压,就接多大的,实在不清楚你可以流出5V和3.3V来接跳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我是自己在画电路板。。。不是拿来一块开发板可以直接测的那种。
因为我看了很多关于TMS320F2812的 ...

其实那个管脚是用来检测JTAG的,实际上5V和3.3V都不会有问题,检测到一个高电平证明连接上了,可以下载,如果你拉低,再检测,就一直会提示你连接,你可以拿一个板子接上试一下,你就明白 了,也可以看看JLINK调试器的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那个管脚是用来检测JTAG的,实际上5V和3.3V都不会有问题,检测到一个高电平证明连接上了,可以下载, ...

恩,谢谢,你这样说我就明白了,用来测试是否连接上,连接上了就有高电平,这个解释很合理。在TI的硬件设计手册中写的就是Presence detect,也就是存在检测,感谢,这样确实可以解释为啥有的5V有的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