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entor 做库的问题

楼主(2015-10-16):
请教大家,我在已有中心库基础上,做了一个新的part,发现在CL视图中可以看见,在搜索里看不到?  这样实际就不能用了。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跟ODBC有关吗? 谢谢!

网友:
有没有更新一下库,或者重启软件看看

楼主:
都没有用的.

网友:
搜索必须配置odbc,cl view中不是也有搜索框么,也是可以搜索的

楼主:
ODBC设置好了, 现在的问题是CL View 与 Search 里调出来的器件信息不一样, CLView 里少了很多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