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了三天把四层板画好了,问最后一个关于铺铜的问题。

楼主(2015-10-17):
除了中间两层不说,顶层和底层还需要铺铜么?

我这边有个人说不铺,但是我觉得不对啊,滤波电容那些就两个孔,要是不铺地不就光秃秃两个孔在那里。
而且不铺芯片中间不就光秃秃的么,不和道理啊。
求确切答案。

楼主:
还有个问题,把公司标志截图,然后用软件转成DXF放进去以后就是TOP层的2D线,需要不需要把转成丝印层?

网友A:
铺铜增加电源的完整性,韩国和日本产的板子很多不铺铜,不过国内的一般都会覆铜的吧,总之就是地越完整越好,尤其是有一些比较敏感的天线啊,音频线啊,射频线啊,差分线之类的,都是要求立体包地的,因为有中间地层和电源层,所以电气连接都非常好,低速不铺铜也没关系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个问题,把公司标志截图,然后用软件转成DXF放进去以后就是TOP层的2D线,需要不需要把转成丝印层?

标志建议你转成丝印层,主要看你出gerber,一般丝印是出gerber的,这样可以保证生产出来 后 logo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铺铜增加电源的完整性,韩国和日本产的板子很多不铺铜,不过国内的一般都会覆铜的吧,总之就是地越完整越好 ...

我决定还是大面积铺铜吧,不然看着好别扭。谢谢。
而且我这个就是低频的没什么关系吧。
我主要怕过EMC的时候出现问题。
那还需要大面积打孔么。

网友A:
需要打孔,至于要不要铺铜主要还是看个人情况吧,铺铜对阻抗等参数是有影响的,这个看具体情况。 和每个人的习惯不同。 一般老外板子的层数比较多, 正常6层板能搞定的,他们经常 用到 8层 10层来设计,有的更多。这样EMC是好很多, 包括一些原厂的DEMO 板子都是经常这样。好处是, 层数多了 ,GND 层也就非常多。完整性能得到保障,这样顶层底层就铺不铺都没太大关系。不过我们会减少层数,DEMO八层,改成六层也是经常的事,很多公司还拼命想办法搞成4层来降低成本。这样再不铺铜那就要出问题了,没法保证完整性。其他的就是板子局部铺铜,比如说, 一些高压版。一般铺铜会离很远。也就形成了局部铺铜了。还有就是 有时候板子上涉及到多种不同信号就得分开铺铜了。像最常见的数字和模拟信号的GND是 分开的。 不能把数字信号的GND 不能铺到模拟信号的GND那边去。 还有像屏蔽相应的信号也铺铜,为了满足阻抗需要有时也铺铜。一般看个人习惯和经验吧,但不是为了好看 啊,适当的打孔还是需要的,要不就没有意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打孔,至于要不要铺铜主要还是看个人情况吧,铺铜对阻抗等参数是有影响的,这个看具体情况。 和每个人 ...

看了你的意思,总结是不是可以说低速板铺铜好些。

网友B:
    铺不铺都可以,安个人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铺不铺都可以,安个人喜好

    以前我也画过1年的四层板,那个时候都是铺铜的。关键这次这个采样芯片过不了EMC,我就怕铺铜有没有影响。

网友:
    HDI板子空白处是一定要铺上地铜的,低速的话过得了emc就没问题了

网友:
    铺不铺都可以,个人喜好不铺

网友:
    既然高速板要铺,低速板可铺可不铺,那建议还是不管什么板,每层都铺上地铜吧 (注意铺了后一定要多加地孔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