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新人求助F3动态布线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5-10-17):
新人初学,望论坛高人指点一下,谢谢!
如图按F3进入布线状态,从始点布线到A点时,左击一下确认连接后,为何F3 命令会消失了.要想从A点布线到B点 又要选按F3才能进行.
怎么让才能不重复按F3 把始点——》A点——》B布上线呢?我用过AD软件,命令都是双击才会消失的呀,为何pads是这样,半多是操
作上的问题吧,请各位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
怎么就不先F3再点中要拉的线

楼主:
搞明白了,原来按F3的先后区别是那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