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线时怎么老是有一个节点,能不能自动连接上

楼主(2015-10-18):
    如图,走线时老是有一个节点,能不能自动连接上,没有节点啊

网友:
    不晓得怎么回事,从来没有遇到过。。

网友:
    以前遇到这种问题都是从其他班上考到另外一个板上,在走线就出现这个问题

楼主:
    那是什么问题啊,有大神知道吗

网友:
    删了重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知道

大神,能指教到底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A:
    有个模快属性,去了就可以了

楼主:
    你是说group功能吗?

楼主:
    试了,删了group功能果然好了,,大神就是大神啊

网友:
    大神就是强,点个赞!

网友:
    那个不影响连接的,只是提示那里不是一个模块了~

网友:
    走线之前记得删除group属性,避免后期再去调整这部分走线,虽然不影响连接属性,但是看着真心不舒服

楼主:
    对,想我这种有强迫症的看到真是难受啊

网友B:
    學習了。Group屬性

网友:
学习了~我以前遇到这种情况,都是删了重新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模快属性,去了就可以了

    打开那层显示这个属性?

有时候过孔扇出 再拖出的线也有这样的问题

    如何解决

网友:
    有些自己走线的时候也会碰到这种情况,有没有朋友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學習了。Group屬性

请问什么是group属性
    谢谢

网友:
    学堂最新课程有专门讲解如何避免和去掉这种小方块:http://mooc.eda365.com/course/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