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过滤器的使用疑问

楼主(2015-10-19):
rt,在filter  写入指令expr=IsComponentText and ((Rotation=270) or (Rotation=180)) and OnTopOverlay|mask=True|apply=True  总是报错 ,请问如何设置过滤的对象在顶层丝印层。

楼主:
尝试了一下,我把OnTopOverlay改成OnTop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尝试了一下,我把OnTopOverlay改成OnTop就可以了

太牛X了,可以写个教程出来了。。。

网友B:
    一般Shift+F自动生成的语法Copy进去是没有问题的,自己写的可能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牛X了,可以写个教程出来了。。。

    哈哈,没有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Shift+F自动生成的语法Copy进去是没有问题的,自己写的可能会有问题!

    这种方法生成的表达式可以直接添加到favourites,但是和filter里面的表达式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不能直接copy。。。。。如果有说错的地方还请指正

网友:
    OnTopOverlay|mask---应该是有mask这一行存在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