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面的叉叉是代表什么意思呢

楼主(2015-10-19):
好像都是GND

网友:
    说白了就是gnd过孔,可以在设置里取消显示XX

网友A:
    此X表示該訊號有跟內層PLANE接在一起,也可以取消X的顯示,如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X表示該訊號有跟內層PLANE接在一起,也可以取消X的顯示,如圖

    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