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找PCB和原理图

楼主(2015-10-19):
如题,供应商给了一个工程文件夹,据说是用mentor设计,里面大概上百个一大堆乱七八糟的各种后缀名的文件,我只找到了BOM和gerber.请问各位大虾PCB和原理图的后缀是什么?怎么找出来。我没用过这个软件,用cadence或DXP或pads能打开吗?最好详细点多谢了。

网友:
这个软件的文件比较多,pcb好几个文件原理图同样是好几个的。PCB后缀为*.PCB ,然后你打开看可以另存一个么,然后就清楚了。如果你装有这个软件,文件图片会自动改变的很好识别的,如果方便可以分享给我,我帮你找

网友:
原理图是.prj,pcb是.p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