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designer 转ORCAD

楼主(2015-10-19):
现有 dxdesigner 逻辑图 ,要转到cadence里的orcad , 大家有这么干过吗?

网友A:
效果不好,会有问题的

楼主:
那就是基本要重画的意思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效果不好,会有问题的

请教一下如何转, 不需要完整的转换 有个大致的图形框架就成

网友:
通过 Dx Designer 的 Export 成 Edif 原理图导入 Orcad 即可,过程挺纠结,导出来也不太好,还是可能需要大量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