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系统,软件运行一会儿就奔溃掉,提示“发生严重的运行时错误”。

楼主(2015-10-19):
Win10系统,软件运行一会儿,就会提示“发生严重的运行时错误”。
各位大大,知道是什么回事???

网友A:
    不兼容,换系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兼容,换系统

    Win10 是兼容 PADS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10 是兼容 PADS 的。

    之前是从Win8.1升级到Win10的我把PADS卸载掉,重新安装,发现和谐文件MentorKG运行不了,请教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之前是从Win8.1升级到Win10的我把PADS卸载掉,重新安装,发现和谐文件MentorKG运行不了,请教怎么解决这 ...

    看看这样能否和谐。

    1. WIN 键 + R 键同时按下,调出 “命令提示符窗口”,进入到 MentorCrack 目录,如:cd D:\MentorCrack

    2. 在“命令提示符窗口”里敲入命令 MentorKG.exe -patch “您 PADS 的安装目录”,如:MentorKG.exe -patch “C:\MentorGraphics”并回车,等一会便会算出 LICENSE.TXT 文件,将其保存到 PADS 的安装目录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这样能否和谐。
    1. WIN 键 + R 键同时按下,调出 “命令提示符窗口”,进入到 MentorCrack 目录,如 ...

    已经搞定了,系统切换到安全模式才行。。。

网友:
    切换到安全模式?不会吧?我在WIN10下用得好好的啊1

网友C:
    还需要切换到安全模式?没那么麻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需要切换到安全模式?没那么麻烦吧。

要切换到安全系统才能运行和谐程序。。。

网友(2015-12-16):
    我用win10之后一直被这个问题困扰,好像是VC++运行支持包问题。
    现象是干净的win10是可以的,装了某些大软件后就不行了。

比如VMware、CorelDRAW等那些大软件,它们会带一个自己的VC++包,
    装了之后,破坏了PADS的运行环境,导致“发生严重的运行时错误”,同时MentorKG也不能运行了。
即使重装PADS也不行,删除那些软件也不行,只能重装系统才行。

至今没找到解决办法,看来只能用Win7或等新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