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一个弱弱的问题??

楼主(2015-10-19):
内存条金手指金厚一般做多少呀?

网友:
0.4-0.8um左右 当然金厚直接影响生产成本(制作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ddr几?

DDR2

楼主:
怎么大家回答的差这么远呀

网友:
大家看清楚题目 不要乱答复呀

网友:
为啥差这么远?我司金手指金厚5u"

网友:
内存条的金手指现在都是沉金的,不是电镀的,沉金金厚一般常规是1U"(微英寸),即0.025um,越厚越贵,现在内存条那么便宜,一般都是按照最薄的做的。有PCB工艺问题,可以咨询我QQ:3122348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