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电源电路分析

楼主(2015-10-19):
如附图所示,对几个电阻R249 R257 R258 R259的作用和取值不明白。
求解答!

网友:
短路和过流保护
你对R257,Q28,R249,(R248//R239)列个回路方程,你就明白。

网友:
感觉像是负反馈串联稳压ldo,可以仿真下试试

网友:
(R239//R248)負責過電流限制,當(R239//R248)二端電壓+(Ib*R249)<(Ie*R257)+Q28 Vec 時候(可由Ie=(1+hfe)*Ib 去對上面運算式做運算),Q28 E-C 二端就會導通。
既 Q28 E-C 二端導通,使得R252對GND產生有一電壓。R258為Q27偏壓電阻,既然R258有電壓則Q27就關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