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偏置电压是如何算出来的?

楼主(2015-10-19):
VS_MAX_POS = 2.12V

VS_MIN_NEG = 1.95V
这两个偏置电压是如何算出来的?
谢谢!

网友:
我怎么感觉他算错了? 应该是MAX=1.244*(12.1+7.68)/12.1     MIN=1.208*(12.1+7.68)/12.1

我反對!他是故意算錯。^_^
就是嘛
贊同你的說法!

网友A:
上电复位阈值和掉电复位阈值知道了就可以分压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复位阈值和掉电复位阈值知道了就可以分压算

什么意思?你可以帮我算出来那个值吗?

网友B:
MAX=[1.244*(12.1*0.99+7.68*1.01)/(12.1*0.99)]+15mV
MIN=[1.208*(12.1*1.01+7.68*0.99)/(12.1*1.01)]+15mV

狗然素高手,我也用這樣算過,後來發現值不對就作罷。^_^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X=[1.244*(12.1*0.99+7.68*1.01)/(12.1*0.99)]+15mV
MIN=[1.208*(12.1*1.01+7.68*0.99)/(12.1*1.01)]+15 ...

版主啊,按你的计算方法,算出来不对啊

VMAX=2.06453128
VMIN=1.974547795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X=[1.244*(12.1*0.99+7.68*1.01)/(12.1*0.99)]+15mV
MIN=[1.208*(12.1*1.01+7.68*0.99)/(12.1*1.01)]+15 ...

附件是EXCEL表格计算公式

怎么算都不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版主啊,按你的计算方法,算出来不对啊

VMAX=2.06453128

计算方式就是这样,你上面显示的也不一定是正确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计算方式就是这样,你上面显示的也不一定是正确嘛。

好吧,理论上公式是这么算的,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理论上公式是这么算的,是吗?

恩,理论上是这样。就一个分压,已知VREF(MIN-MAX),分压电阻1%,求最大,最小端电压。

网友C:
要么我分享个工具,别人写的,我用了好多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么我分享个工具,别人写的,我用了好多年了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