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复制别人的原理图过来,怎么比较快速的修改原理图封装?

楼主(2015-10-19):
rt,比如我自己的原理图上面,复制了别人的一部分demo图纸,可能会出现同一个图纸上面同一种原理图封装出现2个不同的名称或者样式(比如贴片电阻,一个叫RESISTOR,另一个叫RES,外形也稍有不同),怎么比较快速的统一起来?或者是否可以忽略不管(只需要将属性里面的pcb封装统一即可)?我现在的想法是:如果没关系的话,我就不管了,只将属性里面的pcb封装改成一样;不行的话,就将复制过来的图纸一个一个元件删掉,再替换成自己的原理图封装,比较麻烦。请教有没有比较快捷的方法?谢谢!

网友:
没关系,有强迫症的话可以用replace cache的方式达到统一